[求助] 如何产生一个UGB>200MHz,Ao>40dB

楼主(2019-11-13):
如题。且所有工艺角都跑过的运放啊?

网友A:
增大电流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电流就可以啊

是吗?

网友B:
你自己有做过思考吗?搭电路仿过吗?试过什么结构?你这指标没功耗限制,一个最基本的5管就能实现。

网友:
lu guo xue xi yi xia

网友:
这个spec也不算高啊,具体结构还要看输入输出摆幅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有做过思考吗?搭电路仿过吗?试过什么结构?你这指标没功耗限制,一个最基本的5管就能实现。
...

是我没说清,带-5u-20u的电流,0-100fF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