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sient Noise仿真

楼主(2019-11-13):
设计一个基于振荡器的TRNG,里面的慢频时钟在ADE L的tran仿真时,需要加一个选项transient noise,想请教一下具体的参数配置,请赐教。

网友A:
一般设Fmax和Fmin就可以了,可以认为是噪声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设Fmax和Fmin就可以了,可以认为是噪声带宽

谢谢指点,再请教一下,这个噪声带宽是不是我可以根据自己设计的电路仿真出来的?第一次做,可能问的问题比较白痴,希望不要介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再请教一下,这个噪声带宽是不是我可以根据自己设计的电路仿真出来的?第一次做,可能问的问题 ...

看你噪声带宽多大了,噪声一般都是低通特性的,Fmax一般比噪声带宽宽个几倍
当然,Fmax越大,仿真越精确,但是仿真速度也会变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噪声带宽多大了,噪声一般都是低通特性的,Fmax一般比噪声带宽宽个几倍
当然,Fmax越大,仿真越精确 ...

谢谢指教。还想请问一下,是不是要先用pss+pnoise仿真相位噪声,然后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噪声参数?工艺文件中要有噪声模型,我才能仿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