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现在公司验证是用SV、C、UVM、C++?

楼主(2019-11-14):
明年要入职了,现在公司验证要用什么语言?
C语言做验证用在哪些地方,应该学一些C的哪些部分内容?
有的公司回抛开UVM,自己搭验证平台吗?

网友A:
sv/uvm。c的话看你司主业是啥,如果搞soc,c就是用来写driver或者firmware,如果做算法之类c用来做golden model比较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v/uvm。c的话看你司主业是啥,如果搞soc,c就是用来写driver或者firmware,如果做算法之类c用来做golden m ...

请问C用的多还是C++用的多?正打算开始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C用的多还是C++用的多?正打算开始学

用c++的几乎没有,sc的也很少,sc-tlm都用来系统建模了。不排除你将来的雇主用c++描述算法,所以c++用来写参考模型也是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c++的几乎没有,sc的也很少,sc-tlm都用来系统建模了。不排除你将来的雇主用c++描述算法,所以c++用来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现在的公司主流还是sv/uvm吧
c/c++主要是算法,可以在仿真开始的时候产生golden数据,或者放到sv里面随仿真一起执行;soc验证的话,c还可以写定向的激励;
sc主要用在建模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