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CI-QRC提取extracted view遇到问题

楼主(2019-11-14):
在使用CCI-QRC提取extracted view遇到model library缺失,请问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cds.lib文件里有加载的pdk路径

网友(2020-03-1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A(2020-10-25):
请问,您说的这个 extracted.rule 是不是就是在 QRC Interface 界面 “ QRC Tech Lib” 调用的文件呀 ? 这个是文件是由厂家给的,还是自己可以根据 厂家的 "ICT, rulefiles" (以SMIC18mmrf为例,分别含:xxx.ict; 和 extview.rul, extview.trp, hcelllist, layer_setup, lvsfile, preserveCellList,txt, qrcTechFile, query_cmd, RCXspiceINIT, run)这些文件编辑后生成呢 ?
我问了厂家,厂家说资料都给了,折腾了几天了,关于这个文件,网上没有明确的说明来源,大侠您可以指点下么,谢谢了。

网友(2022-07-13):
这个问题可以检查看看assura的UI界面里有个Enable CellView Check是不是勾上了,这个选项取消掉试试

网友(2023-11-17):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说的这个 extracted.rule 是不是就是在 QRC Interface 界面 “ QRC Tech Lib” 调用的文件呀 ?  ...

哥们,怎么解决的,没有那个pvtech.lib可以运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