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时钟分频的方法

楼主(2019-11-14):
请教大神们,
  对一个时钟进行2/4/6/8分频,是用寄存器计数然后寄存器输出的好,还是计数机计数产生enable 再gating clock,门控输出好呢? 这两种时钟占空比不同,那两种处理方式的优劣?
  我能想到的是
1. 调用标准单元ICG 做gating,比较容易定义时钟

网友:
至于哪种好,怎么好,等大神解答。
一般只偶数分频的话,计数器就行了。需要支持奇数分频且50%占空比的话,需要ICG。

网友A:
看情况。
如果是高速, divided down clock 也用作某些 flop 的时钟, 后一种方法比较好。 从 CTS/CCOPT 角度看,用 clock gate 更容易达到 timing, 而且不需要 create_generated_clock 约束,方便。 缺点是多了 ICG, 功耗也多了一点。
如果是低速, 怎么折腾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情况。
如果是高速, divided down clock 也用作某些 flop 的时钟, 后一种方法比较好。 从 CTS/CCOPT  ...

谢谢大神,从后端的角度解释的很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情况。
如果是高速, divided down clock 也用作某些 flop 的时钟, 后一种方法比较好。 从 CTS/CCOPT  ...

厉害,不过ICG多的那点功耗和CLK被关断节省的功耗比,也许带ICG的系统功耗更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厉害,不过ICG多的那点功耗和CLK被关断节省的功耗比,也许带ICG的系统功耗更优
...

~~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功耗 = leakage power + dynamic power
跑高速的 flop, 功耗主要取决于 dynamic power。

dynamic power 与 switching activity 成正比。 上面两个 divide by 2,switching activity 是一样的, dynamic power 也是差不多的。

使用 ICG 还有一个小瑕疵 -- flop 对时钟 min pulse width 是有要求的。 能容忍时钟脉冲很窄,通常这样的 flop 都是速度快的 flop, 功耗会大一些。

网友:
主要是占空比的问题,特别是1GHz高速电路,后级SRAM很容易挂在min pulse width check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学习了。

网友(2021-06-23):
引用 网友A:
~~__~~__~~__~~__~~__

____~~~~____~~~~____

Jake,对于后面的clockgate分频,在做FPGA原型验证上如何处理,如果想要保留分频功能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Jake,对于后面的clockgate分频,在做FPGA原型验证上如何处理,如果想要保留分频功能的话

...

FPGA一般有少数几个专用的模块实现clock gating,例如Xilinx BUFGCE,要查一下FPGA的手册。 抱歉,我有很多年没碰FPGA了,所知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