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 dump fsdb的时候verdi* cannot load libsscore_vcs201809.so from following LD_LIBRARY_PATH

楼主(2019-11-14):
-P …novas …pli.a都全部指向了正确的路径,但是还是抱这个问题,vcs无法dump fsdb文件,什么情况?有大神知道的吗?我把log信息和设置都截图了!

网友:
用的什么系统?可能是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现在好了,设置一下变量就好了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verdi 2018吗?我这2017的文件列表显示sv总是显示不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好了,设置一下变量就好了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A(2020-10-08):
楼主 你好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能说详细点吗  谢谢

网友B(2022-03-10):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好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能说详细点吗  谢谢

看着像是漏了设置LD_LIBRARY_PATH这个环境变量的路径,加进去就好。。。

网友(2022-08-27):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漏了设置LD_LIBRARY_PATH这个环境变量的路径,加进去就好。。。

加了貌似也没用

网友(2023-04-18):
设置了LD_LIBRARY_PATH这个环境变量的路径,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