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LVS对比求助

楼主(2019-11-15):
小弟刚接触LVS,一头雾水。
在进行LVS时,结果中instance中好多对不上,请教大神,这个是为什么?尤其是最下面划线处,显示一个layout一个pin都没有,这是为什么

lvs结果

lvs结果

网友A:
1、可能你就是没有画
2、Input-Run-[Hierachical/Flat/CalibreB]选择Flat
3、试试选中LVS option-Connect-Connect all nets by 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能你就是没有画
2、Input-Run-[Hierachical/Flat/CalibreB]选择Flat
3、试试选中LVS option-Connect-C ...

好的,谢谢。我看了下我的IO没有供电,没供电会导致这种情况吗?

网友B:
沒供電 , power pin, ground pin, in/out pin text 如果沒對應到.
因為無尋找的初始點, 就會出現很多錯.
建議務必先確認power 多對應到了.
可省一半力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供電 , power pin, ground pin, in/out pin text 如果沒對應到.
因為無尋找的初始點, 就會出現很多錯.
建 ...

好的,谢谢。现在对应上了。可能是之前的short没清干净

网友:
lvs一大半的问题都是pg问题

网友:
先解决电源和地,box空的IP,看看网表是不是出现了很多空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