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向大家请教dummy mos 的连接,谢谢!

楼主(2019-11-15):
请问大家:假如dummy管的一端与有用mos管的一端共用了,那么dummy管的另外两端(①栅极G;②未共用的一端)怎么连接?
       1.dummy管未共用的一端和栅极一起连接衬底。如图1。
       2.dummy管的三端(G、D、S)连在一起。如图2。
那种更好,两种都可以吗?

图1

图1

                                                    图1

图2

图2

                                                  图2

网友A:
一般mos管可以用第一种,减少match mos的drain端数量,降低寄生;如果是负阈值电压导通的nmos管,最好用第二种,否则可能会导致管子无法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mos管可以用第一种,减少match mos的drain端数量,降低寄生;如果是负阈值电压导通的nmos管,最好用第 ...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谢谢!那如果在一般情况下,是否也可以直接用第二种?这样使用LVS也方便过滤通过,不用修改原理图。刚学版图几个月,不是很清楚第二种会不会带来其他参数呢?

网友B:
一般都是用第二种吧,第一种会有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用第二种吧,第一种会有漏电流。

好的!!

网友C(2023-11-02):
哥哥们,有没有就是我的差分对全部共用了,但是我加dummy的时候dummy不共用就放在那,三端接衬底电位,这样摆放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哥们,有没有就是我的差分对全部共用了,但是我加dummy的时候dummy不共用就放在那,三端接衬底电位,这样 ...

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用第二种吧,第一种会有漏电流。

请问第二种如果衬底电位比三端电位高,是不是也会有漏电流?

网友:
我都是不合并。

网友(2023-12-09):
引用 网友A:
一般mos管可以用第一种,减少match mos的drain端数量,降低寄生;如果是负阈值电压导通的nmos管,最好用第 ...

学到了~

网友(2025-05-07):
这种为啥行,好处在哪里,poly间距都不一样,DS又不合并,哪里可以了。

网友D(2025-07-10):
第一种过不了ERC吧,smic的要求是dummy gate不能接vdd或gnd呀?会有击穿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种过不了ERC吧,smic的要求是dummy gate不能接vdd或gnd呀?会有击穿风险

所以要增加一个tie h和tie l电路就可以用第一种接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