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中的outstanding

楼主(2019-11-15):
求助下,AXI的outstanding在硬件上是怎么实现的,需要fifo之类的吗?还比如在验证outstanding能力的时候一般是怎么验证?

网友:
AXI是一种接口协议,比如你要做一个axi 的slave。要根据slave的特性来设计,其实这种outstanding协议最初考虑就是提高传输吞吐率,当然也要特定的通讯对象支持才行。
比如你只是控制(连续读)一个单端口的SRAM,有没有outstanding都一样。
比如你要控制复杂的模块,比如多个地址可以同时操作,且完成时间未知,如果模块具有这样的特性,axi才体现用武之地。
设计方法:根据slave的特征进行设计,例如把axi可以访问的地址空间分成若干个子空间,这些子空间可以同时访问,而子空间内部必须排队,不支持同时访问。这时就可以设置多个fifo模块,个数与子空间个数相同,fifo用于缓存地址命令和写数据(如果有),当然地址命令和写数据本身需要多个子fifo模块等。

网友:
验证的时候,不收respone,看看能收几个request

网友(2020-05-14):
写操作的outstanding比较容易实现,缓存写命令与写数据,然后CPU就可以干其他事情了;
读的outstanding比较难以实现,因为Master可能就是需要读回来的这个数据才能继续往下,所以一般读outstanding收益也没有那么大;

网友A:
楼主最后的outstanding 怎么实现的,各通道之间怎么配合的,out-of-order 怎么实现的

网友(2022-06-20):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的outstanding 怎么实现的,各通道之间怎么配合的,out-of-order 怎么实现的 ...

你好,请问你的AXI的out of order实现了么?可否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