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保存symbol里的DC仿真信息

楼主(2019-11-15):
cadence里 如果我把电路封装好成一个symbol,我在其他电路里使用这个symbol的时候,我怎么看这个symbol里的各个管子的DC参数信息啊?之前我是用 .scs文件保存每个管子的信息,然后DC仿真完成后就能在result browser里查看了。

网友A:
cdsTerm(''"your_pin_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sTerm(''"your_pin_name")

没太理解,这跟pin脚有什么关系,我是想看里面的器件的DC参数

网友B:
用OP("这里填具体的位置例如/I1/I2/I2/MOS" "这里填参数例如vth") 这个放在输出的公式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太理解,这跟pin脚有什么关系,我是想看里面的器件的DC参数

请忽略我的回答,
我说的这种方法是用来显示电路接口的DC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OP("这里填具体的位置例如/I1/I2/I2/MOS" "这里填参数例如vth") 这个放在输出的公式里 ...

能说得再详细一点吗?比如说我想要symbol里某个MOS的直流仿真的一组gm。你说放在公式里,公式里的数据不是也需要从 result browser里提取吗,result browser里没有数据怎么都用不了啊

网友C:
也是先用.scs文件保存全部信息,然后加入到stimulus file调用。
比如  save I1.I2.M0:all,就保存了这个管子的全部信息。
然后用OP()就可以调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是先用.scs文件保存全部信息,然后加入到stimulus file调用。
比如  save I1.I2.M0:all,就保存了这个管 ...

我在哪里看我有没有保存成功呢,还有这个格式能详细一点吗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得再详细一点吗?比如说我想要symbol里某个MOS的直流仿真的一组gm。你说放在公式里,公式里的数据不 ...

如下图,在输出端增加一个 name 和公式即可,这样你在运行的时候该gm的值就会自动输出,如果只有一个值,结果会直接出现在这个界面中,如果有不同参数的话,输出会有图的,自己去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哪里看我有没有保存成功呢,还有这个格式能详细一点吗 谢谢了

保存成功的话会在result browser看到被保存管子的各种DC工作点的信息,比如电容参数,跨导什么的。
没有这个.scs文件的话应该看不到吧。

网友:
IC61,跑完DC仿真,然后打印静态工作点,就可以直接看到管子状态。

网友(2020-11-20):
cadence617,ADE L仿真,在testbench中选中那个symbol,进入子电路,然后ADE中选Result-print,就可以了

网友D(2020-12-22):
你好,向您请教一下~
我这边按照您说的写了一个文本文档,改位.scs格式后放入了Stimulus Files ,但result Browser 中保存的dcOp管子的参数仍然只有一组静态工作点的参数,下图位我的设置,请问我这边有哪里弄错了吗

网友E:
正好前几天写了个教程

网友(2021-06-05):
引用 网友E:
正好前几天写了个教程

确实是因为没找到嵌套的子模型所以才没保存下来数据的,多谢分享!

网友F(2022-04-05):
引用 网友D:
你好,向您请教一下~
我这边按照您说的写了一个文本文档,改位.scs格式后放入了Stimulus Files ,但result  ...

问题一样,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问题一样,请问你解决了吗

采用保存的方式要将每一级的symbol对应上,如I0.I13.M0就是对应顶层底下第三层的M0管;实际上想保存所有的DC节点也可以用ADE L下的tool 扫描变量,采用这个工具改变变量,就可以得到不同节点下的对应管子的DC参数,只要将step步长放小,精度也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采用保存的方式要将每一级的symbol对应上,如I0.I13.M0就是对应顶层底下第三层的M0管;实际上想保存所有 ...

我的没有symbol,就是相当于看顶层的单个管子的参数,DC扫描不出数据也没图

网友G(2022-07-06):
请问楼主,按照楼主的教程各个写法都试了,还是无法保存DC仿真信息,这个管子的定义太奇怪了 求助!

网友H(2023-11-19):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按照楼主的教程各个写法都试了,还是无法保存DC仿真信息,这个管子的定义太奇怪了 求助! ...

请问您后来解决了吗?我按文件的方法都试了,也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您后来解决了吗?我按文件的方法都试了,也还是不行

您在论坛里搜关键字DC-DC中.scs文件的编写”试试,那个博主写得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您在论坛里搜关键字“DC-DC中.scs文件的编写”试试,那个博主写得很详细

...

好的,谢谢,如果是“保存DC数据的scs文件编写”这个文件的话,我已经看过了,目前我的问题可能是管子用的带mis的,换成普通管就可以了

网友(2025-01-22):
引用 网友E:
正好前几天写了个教程

请问 楼主,exclude=【*net*】这个语句报错,怎么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