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推荐一个满足这些要求的运算放大器结构

楼主(2019-11-15):
直流差分输入(Vinp&Vinn)当Vinp>Vinn时,运放输出一正的电压值
当Vinp=Vinn时,运放输出电压值为0
随Vinp和Vinn差值增大,输出电压值也增大
Vinp<Vinn不做要求

最好是带图的,如果可以的话简单介绍一下这是什么典型类型的结构?(方便再去细致调研)

网友A:
你的vss是0V还是有负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vss是0V还是有负压的?

0V的

网友A:
那输出用差分的呢?这样vinp-vinn=0, outp-outn=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输出用差分的呢?这样vinp-vinn=0, outp-outn=0

需要的运放是双端输入,单端输出的,差分输出就不能用了

网友:
感觉有点像跟随器(vinn=0,跟随vinp)

网友B:
感觉像 diode  , diode => Vt
Vip – vin > Vt
有输出
VIP - vin < Vt
没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 diode  , diode => Vt  Vip – vin > Vt
有输出VIP - vin < Vt
没有输出

rectifier?

网友:
个人愚见,我感觉普通运放就可以,因为你这个的问题不像是运放结构的问题,像是offset的问题
一般的offset校正都是让vin=vip的时候vout=vcm,你的要求是vin=vip的时候vout=0
只要在auto-zero的时候改一下输入的电压就可以了吧

网友:
运放offset如何处理?VIP=VIN输出0,开环实现不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