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了ila抓信号之后功能正常,不加会有问题

楼主(2019-11-15):
本来想抓信号看一看到底是啥问题,但是加了ila之后功能正常了,去掉ila之后功能又不行了,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搞

网友:
时序问题或者控制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类似问题,直接记录下加上ila ip做成release版本不再折腾了

网友:
不说了,同是天涯沦落人

网友(2020-01-02):
IP 加一个dont_touch也许就好了,我被卡了好久,最后发现VIVADO综合出来的会比我预想的都一个信号,就是那个信号导致的问题。

网友:
這timing issue .  FPGA 的 synthesis 跟cell base的技術不同.通常無法很精準的對其netlist 的timing 做處理

网友:
可能是时序问题未收敛,需要仔细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