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的不同接法

楼主(2019-11-15):
举个例子,PMOS管的G端接地,S,D,B端接电源,此种接法的PMOS管看作是电源与地之间的电容;那像电流镜的结构里,经常吧G和S接一起,是什么作用呢?一直不曾深入的去想过,请大家指教。

网友:
电流镜里 应该是G和D连接在一起吧,是为了让MOS处于饱和区

网友A:
G和S接在一起的就是dummy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和S接在一起的就是dummy了吧

Nmos  G-S   => ESD cell ??

网友:
引用 网友B:
Nmos  G-S   => ESD cell ??

也有可能是GGNMOS的ESD cell吧

网友:
I/O处,很可能是作为ESD,其他地方很可能是dummy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