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奇怪的crash问题

楼主(2019-11-15):
用virutoso在画版图的时候,偶尔check in之后再打开layout view会出现crash,或者跑drc的时候layout不能export,随后出现crash,crash之后用任何版本的virtuoso打开这个view都会crash。

请问有谁遇到过类似问题吗?或者有解决的思路吗?感谢感谢!

网友:
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但是建议楼主检查一下design中是否有循环调用的instance,如果有可能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2021-04-20):
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楼主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2023-04-24):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2023-08-11):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有人解决了吗?

网友:
应该就是2楼说的那种情况。反复嵌套引起的。

再新建个文件夹新建个lib,不要关联任何其他lib。把发生问题的cell的文件夹copy到新lib去,打开应该都是undefined cell,把有问题的那个删了。copy回去。问题就解决了。

记得!!进行不熟悉的操作前都备份librar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