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不同工艺库对电路设计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楼主(2019-11-16):
各位好,我是一名集成电路专业的在读研究生。在平时做设计工作时,我一直有一个疑惑:
不同的工艺库对电路设计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比如台积电的.13和65nm工艺库,同样进行放大器的设计,电路结构会因为工艺库不同而需要调整吗?对于一个项目,又根据什么理由去选择项目的工艺库呢?

网友:
模拟电路不需要追求最小线宽的工艺,若是混合电路,可选择与数字逻辑电路相同的工艺。电路结构是原理性的,不会因工艺不同而造成电路原理方面的差异,放大器无非还是那些结构,比如普通的对管输入2级放大器、cascode结构、folded-cascode结构等。对CMOS工艺模拟电路而言,设计主要控制的就是偏置、W/L等,L一般不会用最小线宽。不同的工艺,主要是器件参数不同(MOS管、电阻、电容等)、寄生效应不同,根据所需电路的性能,选择相应的电路结构,结合工艺库进行仿真(设计之初可以先用理想电压源、电流源做仿真)。

楼主(2020-03-27):
好的,非常感谢您。我现在做过一些科研项目,在工艺库对电路设计的影响上稍微有了些体会了

网友(2024-09-02):
设计要求相同的话,主要考虑工艺中的参数变化,以及一些效应占比增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