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 仿真 一定时间后输出X

楼主(2019-11-17):
各位大佬
有人碰到过下面这个AMS仿真问题吗?一定时间受,数字模块输出就成了X?

网友:
一般是数字电路的时序有问题,你放MODELSIM仿下呗~

网友A:
出现X基本就是代码写的问题了,用ncsim或者modelsim仿真可以trace到任意态是哪个语句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X基本就是代码写的问题了,用ncsim或者modelsim仿真可以trace到任意态是哪个语句产生的 ...

我的输入用的是ams语言的模拟数字转接口,这个转接口输出偶尔就变成x了,然后我用0到1的阶跃电压输入,这回事正常了

网友(2020-08-31):
引用 楼主:
我的输入用的是ams语言的模拟数字转接口,这个转接口输出偶尔就变成x了,然后我用0到1的阶跃电压输入,这 ...

你好,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请教一下在ams仿真里,你是怎样将模拟转数字接口改成阶跃电压输入的,直接抛去了模拟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