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时原理图导出网表报错

楼主(2019-11-17):
Loaded smic18mmrf/libInit.il successfully!
Loading smic skill utility
/opt/eda/cadence/SMIC018/SPDK18MSERF_1833_OA_CDS_V1.11_2/smic18mserf_1833_oa_cds_v1.11_2/smic18mmrf/../SMIC18MMRF_skillUtility/batchSetCDF.il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ciwMenuInit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opt/eda/cadence/SMIC018/SPDK18MSERF_1833_OA_CDS_V1.11_2/smic18mserf_1833_oa_cds_v1.11_2/smic18mmrf/../SMIC18MMRF_skillUtility/batchSetCDF.ile" at line 13

跑Calibre lvs还是对的,不知道为什么starrc lvs时跑原理图就报了上述错误。

请大佬指导

楼主:
这是CIW窗口报错
Loading settings from /home/projects/cadence/Dgq_SMIC_VCO/30GHz_VCO1/lvs/starrc_runset....
INFO: Stream out finished successfully.
ERROR: CDLout failed.
Launching StarRC Parasitic View Generation
  LVS Flow:                       Calibre
  Run LVS:                        Yes
    LVS Clean:                    Yes
  Run StarRC Extraction:          Yes
  Generate View:                  Yes
    Physical View:                Yes
    Create Flyline:               No
Running CCI LVS / Query ...
Please click "View Run Log" to see LVS log
LVS process finished abnormally

网友A(2020-03-26):
请问一下现在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这个问题您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C(2020-05-14):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2020-09-18):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现在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仔细看了一下,terminal窗口,发现是/home/projects/cadence下面的ihnl文件夹没给权限,你通知root给你改一下权限应该lvs就过了。

不过现在starrc process还是在报错, 报错原因就是smic18mmrf_skillutility/latchsetcdf.ile有问题?

请问您有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您现在解决了吗?

我仔细看了一下,terminal窗口,发现是/home/projects/cadence下面的ihnl文件夹没给权限,你通知root给你改一下权限应该lvs就过了。

不过现在starrc process还是在报错, 报错原因就是smic18mmrf_skillutility/latchsetcdf.ile有问题?

请问您有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我仔细看了一下,terminal窗口,发现是/home/projects/cadence下面的ihnl文件夹没给权限,你通知root给你改一下权限应该lvs就过了。

不过现在starrc process还是在报错, 报错原因就是smic18mmrf_skillutility/latchsetcdf.ile有问题?

请问您有没有解决?

网友D(2020-12-03):
楼主要是您解决了的话能不能贴出来解决方法,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是您解决了的话能不能贴出来解决方法,太感谢了

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呢?我的是因为/home/projects/cadence下面的ihnl文件夹没给权限,给了权限后Calibre LVS就通过了。

然后我们后面用命令行跑的StarRC, gui跑的话还是出错

网友:
帮顶一下,期待大佬看到回复下,感谢!

楼主(2021-01-04):
后面的话我是用 命令行执行的StarRC的流程,暂时能整个走通了

网友(2021-04-20):
最开始是cdl 没导出来啊,怎么跟权限有关?我这边也是采用cockpit_cmd run 不通,采用StarXtract  CCI_CMD 可以run 通。

网友:
刚刚终于把Parasitic Generation Cockpit run 通了,但是没有找到具体原因,暂时只定位到问题出现在Fab提供的extra_cmd文件,把这一栏清空就跑通了。估计是里面的环境设置有问题或者文件不匹配。

网友(2022-09-19):
请问您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E(2023-03-10):
引用 楼主:
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呢?我的是因为/home/projects/cadence下面的ihnl文件夹没给权限,给了权限后Calibre LV ...

具体指什么权限啊,我看到home里有好多ihnl文件夹,有点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具体指什么权限啊,我看到home里有好多ihnl文件夹,有点懵

这些ihnl文件最起码得给你execute的权限,直接执行chmod 777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ihnl文件最起码得给你execute的权限,直接执行chmod 777吧

您好,chomd 777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修改文件权限的,chmod 777 文件名。也可以直接改全部文件权限 chmod -r 777 *

网友(2023-11-08):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是您解决了的话能不能贴出来解决方法,太感谢了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4-10-15):
我也没导出来cdl,给我报一样的错。后来发现CLD out那个窗口,view name应该选shematic而不是layout,我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