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S求教多级放大器的稳定性怎么分析

楼主(2019-11-17):
最近在做毫米波低噪放,通常每级的稳定因子K仿出来只有1点几,但是多级拼起来仿真稳定因子可以到达几十,而且就算每级稳定因子小与1,组合起来之后都会远大于1。请问这个多级拼起来的仿真可以代表稳定性么,请各位有经验的大佬解答一下怎么判断多级放大电路的稳定性。PS 图片是4级放大器级联的稳定因子

网友:
可能是因为级间失配损耗的影响

网友:
老哥 我也在做毫米波的多级功放 能交流一下吗 我qq956505228

网友(2020-07-01):
每一级的稳定性都眼看,不要看稳定因子,这个没什么意义,看mu和muprime

网友(2020-11-27):
潘少,必须顶你。。

网友A(2022-03-21):
用ADS自带的wsprobe控件看,很方便

网友(2023-02-20):
引用 网友A:
用ADS自带的wsprobe控件看,很方便

兄弟,wsp看哪个参数呢?看1port还是2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