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种滤波电容接法的区别

楼主(2019-11-18):
      大家好
               以下两种滤波电容接法,有什么区别,对于差分输入信号,哪种滤波性能要好些?共模干扰的抑制怎样?有熟悉的朋友请指导一下。

网友:
你可以分成共模输入和差模输入两种情况分析一下电路

网友A:
第一种情况差模可以看到电容,和RC有滤波效果。但共模时电容就短路掉了,对共模的无RC滤波效应。
第二种情况差模共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情况差模可以看到电容,和RC有滤波效果。但共模时电容就短路掉了,对共模的无RC滤波效应。
第二种情 ...

这么一讲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