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ellmap.yaml如何使用

楼主(2019-11-18):
t40的pdk安装包里的rcx下面没有了calview.cellmap多出来个icellmap.yaml,请问这个东西是和calview.cellmap一样的东西吗?
该如何使用呢,需不需要做什么修改?为何我像使用calview.cellmap一样使用这个icellmap.yaml时却报错了呢~
错误如下:
*Error* fprintf: argument #1 shoule be an I/O port (type template = “ptg”) -nil

楼主:
没有朋友用过这个icellmap的文件吗?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A(2021-10-29):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并没有解决,手动写了一份和其他工艺calview.cellmap格式相同的cellmap文件凑合用了

网友:
记住一点
安装目录下都有doc和类似名字的文件夹
里面就有pdf、html之类的
这个文件属于抽取方面的
那就可以搜extgen、extuser等等,里面应该有各个文件的定义,文件有很多,想知道没办法就得找

网友B:
icellmap.yaml与calview.cellmap是等价的。
icellmap.yaml 一般是qrc 生成extracview 需要用到的map。
calview.cellmap一般是calibre pex 生成calibre view需要用到的map 。
其实语法是一样的,可以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ellmap.yaml与calview.cellmap是等价的。
icellmap.yaml 一般是qrc 生成extracview 需要用到的map。
cal ...

qrc用的啊,我看calibre -gui界面有类似的option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