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导出时map文件选择

楼主(2019-11-18):
encounter结束之后,导出版图时,选择的map文件是工艺自带的吗?是模拟部分的.map还是数字部分带层数的.map文件啊,我把所有的都试了一下,还是会报错,版图无法导出。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Innovus streamOut command requires a streamOut.map file, 文件名通常叫 stremOut.map, 或 *.streamOut.map。  这是一个文本文件, 把 Innovus 的 Metal*, Via* 和 GDS 的层 (通常是个数字) 对应起来。

网友:
打开UG 的pdf, 找 “Exporting Designs” 蓝色项,点了会自动跳转,有详细这个streamOut.map的格式定义。"......./innovusUG/Importing_and_Exporting_Designs.html/............." 大概这个地址. encounter也差不多这么找。要学会查UG!

#This comment is the first argument on a line#
METAL1    NET           1        0
METAL1    SPNET         999      0
METAL1    PIN           1000     0
METAL1    LEFPIN        2000     0
METAL1    FILL          3000     0
METAL1    VIA           4000     0
METAL1    VIAFILL       5000     0
METAL1    LEFOBS        10000    0
NAME      METAL1/NET    20000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novus streamOut command requires a streamOut.map file, 文件名通常叫 stremOut.map, 或 *.streamOut.m ...

我改层数时候依据的是tf文件中的层数吗?如果tf文件中没有的层我该如何写层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改层数时候依据的是tf文件中的层数吗?如果tf文件中没有的层我该如何写层数呢
...

依据 gds layermap 中的层数。

下面是个例子供参考

streamOut.map
Metal1        NET        7        0
Metal1        SPNET        7        0
Metal1        PIN        7        0
Metal1        LEFPIN        7        0
Metal1        FILL        7        0
Metal1        VIA        7        0
Metal1        VIAFILL        7        0
Metal1        LEFOBS        7        0
NAME        Metal1/PIN        7        3
NAME        Metal1/LEFPIN        7        3
Via1        FILL        8        0
Via1        VIA        8        0
Via1        VIAFILL        8        0

...

gdsii layermap
#Layer Name     Layer Purpose  Layer Stream Number  Datatype Stream Number
Nwell          drawing        2                    0
Oxide          drawing        1                    0
Oxide_thk      drawing        24                   0
Poly           drawing        3                    0
Pimp           drawing        5                    0
Nhvt           drawing        18                   0
Nlvt           drawing        26                   0
Nimp           drawing        4                    0
Phvt           drawing        23                   0
Plvt           drawing        27                   0
Nzvt           drawing        52                   0
SiProt         drawing        72                   0
Cont           drawing        6                    0
Metal1         drawing        7                    0

...

Innovus 能操作的层仅限于 metal 和 via, standard cell 里还有一些层如 CONT。 stream out 其实就是把 Innovus 中的 LEF 层对应到 GDSII 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据 gds layermap 中的层数。

下面是个例子供参考

您好,请问您方便留qq或者微信吗,我这个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