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nitor相关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9-11-18):
1.   O_Agt中,monitor中对数据采样结束,紧接着就打包数据传递给scoreboard了么?

2.   怎么为数据添加时间属性,比如看门狗输出只有一个RESET复位信号,怎么为复位信号添加仿真时间属性;

网友:
1、和你monitor和计分板设计有关,可以设计成马上就送给计分板(通常做法),也可以最后统一送。
2、用verdi看波形时候可以看到时间,调用UVM打印的时候也会有时间打印,所以一般不会为信号添加时间属性。

网友A:
monitor可以随便做,想什么时候发transaction都行
看门狗主要是产生复位的,care的重点是内部的寄存器到0的时候,是否会产生复位,产生的复位是否会传到对应的模块或者起相关的中断

楼主(2020-01-07):
引用 网友A:
monitor可以随便做,想什么时候发transaction都行
看门狗主要是产生复位的,care的重点是内部的寄存器到0的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