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command file

楼主(2019-11-19):
在LVS 的command file中 如何trace device 用到的 layer?
烦请各位大神解惑,谢谢

楼主:
还有,LVS的command file在哪里查看?

网友:
LVS 验证有对应的好多工具,在使用的工艺对应网站上下载你们使用工具对应的验证文件。
有些工艺厂做这些验证文件时有一个好习惯,会有个列表把一些主要的运算层列出来,大概会知道有这些层会参与到运算。如果想知道全部层,就从器件定义的地方反推就可以找到所有的层了,这里需要有相关验证文件的阅读能力。

网友:
知道device的名字然后查找一下与这个名字相关的内容,很容易就找到这种device是由哪些层定义的,各个参数是如何计算的~
LVS commandfile一般PDK下载下来以后正常安装就有啦~

网友:
lvs command  file 就是lvs的 rule file,所以跑lvs 的时候rules  file 里面填的那一行就是rule file所在的路径,按照那个找就可以了。我最近也在学习这个

网友:
device layers 在design rule中的真值表中都有详细介绍

网友(2025-06-19):
引用 楼主:
还有,LVS的command file在哪里查看?

楼主知道怎么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