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分享R&S预兼容EMI测试方案

楼主(2019-11-19):
安泰测试分享,R&S预兼容EMI测试解决方案:依据企业内部或者民标/军标进行传导辐射EMI测量。这些解决方案能够在产品设计和研发的初期,给元器件,模块,和设备制造商提供有效的帮助,使研发人员可以提前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以后重复进行昂贵的认证测试。多样的测试能力,高精度和快速的自动测量模式使得这些解决方案成为研发实验室的首选。

主要特点
l 产品研发过程中理想的EMI诊断工具
l 可靠获取,评估和记录测试数据
l 支持R&S预兼容EMI测试软件 ES-SCAN, 包含R&S测试接收机ESRP、ESL和ESPI驱动
l 灵活的设置:用于传导骚扰电压测试、传导骚扰电流测试、骚扰功率以及辐射骚扰测试
l 包含所有测试所需电缆:GPIB电缆, LISN控制电缆和射频电缆
选择测试接收机

传导EMI测试所需的线性阻抗稳定网络(LISN)
LISN将干扰信号从被测设备耦合到测试设备,同时,在所要求的频带内提供稳定和标准的阻抗。实际的测量电压值受到被测件的源阻抗和LISN的负载阻抗的比值影响,如果LISN阻抗不稳定,在不同的测试地点,测试同一产品,其测试结果的重复性和再现性就会受到影响。CISPR定义了不同类型网络的LISN阻抗。
R&S®ENV216满足CISPR 16-1-2, EN 55016-1-2, VDE 0876以及ANSI C63.4的要求,可在9 kHz 至 30 MHz频带内模拟(50 µH + 5 Ω) || 50 Ω的阻抗。

电压和电流探头
CISPR, ANSI和FCC等标准都描述了可用于测量电源端传导发射的电压探头。电压探头通常应用在没有LISN或者应用在高电压、大电流的状况下。
无源电压探头R&S®ESH2-Z3(依据CISPR16-1和VDE0876)可适用于在有高电压的电缆上的RFI电压测试,例如交流输电线。
电流探头可测量在设备或系统供电线和控制线上的射频电流。电流探头本身类似变压器,携带电流的导体就是它的初级线圈,在电流探头的RF端口输出对应于初级线圈电流的电压。
如果耦合网络(例如线性阻抗稳定网络)不适用的场合,一般会使用R&S®EZ-17电流探头进行测试。

什么时候需要ISN?
ISN在设计和构造上和LISN非常类似,用于信号和数据线上的传导发射测量。和LISN类似,它们必须串接在被测线缆中,提供标准共模和差模阻抗。 和LISN不同的是,ISN用于测量共模传导发射,LISN提供50 Ω的阻抗,而ISN因为要和信号以及数据线阻抗匹配,提供150 Ω阻抗。
R&S®ENY21、ENY41和ENY81用来测量被测设备的非屏蔽差分通信端口非平衡 (共模) RFI电压。 可按照CISPR 22:2005和EN 55022: 2006规范,在150 kHz to 30 MHz频段进行测量。

测试骚扰功率的功率吸收钳
功率吸收钳用于EN 55014-1 (CISPR14-1)以及EN55013 (CISPR 13) 规定的骚扰功率测试已经很多年了。R&S®MDS21吸收钳内的铁氧体材料,包围在电源线周围,作为高频RFI的阻抗。功率吸收钳内的电流转换器连接测试接收机能够测试输入电流。由于骚扰源、电缆和吸收钳之间没有固定连接,R&S®MDS21吸收钳可以沿着被测电缆滑动以获取最大电流及功率。

辐射EMI测试
R&S®HL562集成了双锥型天线和对数周期天线的特性,主要用于在30 MHz到3 GHz的宽频段范围,进行辐射发射测试而不需更换天线。天线的对数周期部分设计成是V字形, 用于提高在500 MHz到1 GHz频段的系统灵敏度。和传统的方案不同,这种提高增益的方法使天线小巧紧凑。
频率范围
30 MHz 至 3 GHz
极化
线性
极化隔离
>20 dB
输入阻抗
50 Ω
VSWR
<2 典型值
200 MHz以上增益
8 dB典型值
接口
N(f)
MTBF
>200 000 h
应用
实验室
工作温度
0 ºC to +40 ºC
体积
约0.6 m × 1.65 m × 1.68 m
重量
约5 kg

近场探头
用于电场和磁场近场测量的R&S®HZ-14/HZ-15探头组是进行EMI诊断和问题点定位的有效工具。它们主要用于诊断来自于电路板、IC、电缆、外壳泄漏点以及类似的电磁干扰源的辐射。检测到的辐射信号可以显示在测试接收机上。
HZ-14探头组包括:
l 两个无源磁场探头
l 一个有源电场探头,内置预放
l 一个宽带预放,用于磁场探头
l 一个磁场探头校准夹具
HZ-15/16探头组包括:
l 三个无源磁场探头
l 两个无源电场探头
l 一个20 dB宽带预放

EMI测试软件ES-SCAN
R&S®ES-SCAN是一个应用于ESRP、ESL和ESPI预兼容EMI测试接收机的经济型Windows应用程序,同时也可支持ESCI,FSL以及FSP。它覆盖了军标/民标中对EMI测量的主要需求。操作简单,可进行测量设置和存储,获取扫描数据,显示经过自动筛选的数据,限值线和峰值搜索, 最终测量, 生成报告, 测试数据存贮等。
R&S®ES-SCAN可通过键盘和鼠标操作,可进行表单编辑,可按照设置生成测试报告,报告可通过任何windows打印机打印。在操作中的任何疑问都可以通过"Help Side Bar"获得帮助,在线帮助提供了所有软件功能的介绍,甚至都不需要操作手册。
方案配置
Configuration
Type
标准
EMI软件
ES-Scan
控制EMI测试接收机的GPIB电缆 – 1
GPIB1
以下三选一
EMI 测试接收机
9 kHz 3.6 GHz (带有预选器和GPIB)
ESRP3 £
EMI 测试接收机
9 kHz 3 GHz (带有GPIB接口)
ESL3
EMI 测试接收机
9 kHz 3 GHz (带有GPIB接口)
ESPI3 £
以下可多选:
近场探头
HZ-14/15/16
LISN
ENV216
电流探头
EZ-17
电压探头
ESH2-Z3
吸收钳
MDS21
ISN
ENY21/41/81
天线
HL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