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c2 标准单元的NDM nlib 的生成步骤

楼主(2019-11-19):
哪位大神提供一下icc2使用的NDM NLIB的生成步骤, 谢谢

网友:
这个icc2的user guide讲的很详细

网友A:
请仔细阅读ICC2的文档资料,icc2 library preparation user guide里面有详细流程。

网友:
除了一些setup的option  也就几条命令,lib跟lef没问题的话,试一试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仔细阅读ICC2的文档资料,icc2 library preparation user guide里面有详细流程。

大佬,能提供一下文档资料吗?

网友B:
你看看这个可以不

网友(2019-12-19):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这个可以不

谢谢大佬

网友(2021-03-02):
very good thanks a lot

网友(2022-03-23):
这个资料很详细

网友:
nlib是不是会包含所有timing library,做出来都巨大无比

网友(2023-03-07):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这个可以不

资料不错

网友(2023-07-03):
请问NDM这个模型和nilb是什么关系?

网友(2023-08-24):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这个可以不

感谢,正好在找这个资料

网友C(2024-09-13):
1、什么是NDM
物理设计需要读取逻辑信息和物理信息,Synopsys引入了NDM(new data model)将逻辑信息和物理信息合成到一起,NDM将信息存储到"view"里,在NDM有4种view:

Timing view:包含timing、power、function等逻辑信息,用于时序、功耗分析及优化,相当于db。
layout view:物理信息,相当于gds。
designview:物理形状以及pin的信息,包含place&route的结果。
frame view:物理信息的抽象形式,pr优化时使用,提高运行速度,相当于lef。

2、如何产生NDM
常用产生ndm的flow有normal,physical和etm_moded,其中physical用来产生physical only cell的,不用读db file,etm_moded是extract model flow,不读lef读frame,这个测试下来bug比较多,normal flow比较全能,不读db就相当于physical flow,用lef替代frame bug少。

3、相关输入文件类型
(1)techfile:signoff drc的drc deck简化版.

(2)lef:macro lef,定义standard cell/sram/ip/lO的摆放旋转角度,大小,形状,以及pin的位置等信息。

(3)db:lib的二进制格式,包含每个单元的延迟时间,功耗,以及timing arc等信息

4、常见问题
1)NDM-032 &&LM-032
意思是不同db里同样的cell关于func port_name port_direction必须相同,使用手动修改过的lib去做ndm,把lib里的差异属性统一,把转ndm脚本里read_db换成read_lib set_app_options -name file.lib.library_compiler_exec_script -value /xx/eda/synopsys/LC_2020/bin/lc_shell

2)std cell的macro.lef和antenna.lef是分开的,没法一起读进去,转出的ndm没有antenna信息。用innovus读header.lef & stdcell.lef &&antenna.lef以及网表, 然后write_lef_library xx_ant.lef即可。

3)block做ndm的命令
create_frame  write_lef -design xx.frame xx.lef

4)去掉mem.ndm routing blk
去掉mem.lef里obs部分某层金属的blockage内容,在转ndm脚本里加入:
set_app_options -as_user_default -name lib.physical.mode_block_all -value false

5)LM-025 && LM-082
不同db尤其是不同基本电压的db读取后check曰workspace会报告有逻辑信息对不上的问题,这是正常的,可以在check_workspace加
个allow_missing的option

6) LM-043
不同db的power rail数量或者名字对应不上,多出现在rom和ram上,这时候需要分开做ndm,相同power rail的放一起。

7)TECH-030&&LEFR-021
Warning: skipped LayerDataType xx since it's layerNumber x is invalid (TECH-030)
ERROR: Line xxx,Macro xx ,Layer  xx does not exist in the library technology information(LEFR-021)
layer xx只有LayerDataType 定义,没有Layer定义,参考tech lef的数据和tech file的格式,补上Layer定义

网友(2025-01-14):
看看有没有消息

网友(2025-02-13):
set a {fileA.ndm fileB.ndm fileC.ndm}
create_lib -ref_lib $a DESIGN.nlib

网友(2025-06-11):
还是打开window窗口界面,使用向导生成,比tcl脚本简单且易理解。
打开icc2_lm_shell界面窗口(shell下输入start_gui)
LEF  db文件都为读入
然后执行check workspace (file菜单下)
最后commit workspace (file菜单下)

网友(2025-11-12):
引用 网友C:
1、什么是NDM
物理设计需要读取逻辑信息和物理信息,Synopsys引入了NDM(new data model)将逻辑信息和物理信 ...

不错,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这个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