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essent Tshell 电路搭建问题(MBIST)

楼主(2019-11-19):
    Tshell 工具启动之后需要读入网表(在网表级插入BIST逻辑)和库文件,想问的问题是memory对应的库文件要求是.mdt格式的,但是有些厂商提供的mem 没有这种格式的库,只有对应的RTL 仿真库,有什么办法可以转成.mdt格式,或者读其他的mem库文件呢?(core description文件已经有了)

楼主(2020-10-20):
收集到的tshell资料 需要的拿走

tshell_ijtag_user.pdf (2.26 MB , 下载次数: 130 ) tshell_mbist_user2020.pdf (11.24 MB , 下载次数: 186 ) tshell_ref.pdf (29.66 MB , 下载次数: 139 ) Mentor 的MBIST工具Tessent shell是从哪个版本开始使用的?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amp;fromuid=1533333

楼主(2019-11-21):
DFT小女子一枚,刚入行经验欠缺,还请各路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in tessent we have memlib & memcertify also to conver verilog -> mdt form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 tessent we have memlib & memcertify also to conver verilog -> mdt format

请问大神,能否详细说一下是如何转换出mdt文件的?

网友:
敢问楼主如何解决的

网友B(2020-01-09):
同问 能否详细说一下

网友C:
最好当然是直接和vendor要
如果自己弄可以用libcomp把verilog转成mdt

楼主(2020-03-30):
引用 网友B:
同问 能否详细说一下

    最后找到了 memory 对应的.lvlib 也可以用

网友(2021-04-27):
引用 网友A:
in tessent we have memlib & memcertify also to conver verilog -> mdt format

受教

网友(2021-09-18):
从各位大佬的回答中学会了很多

网友(2021-10-19):
楼主用的是UMC工艺库吧,一般vendor都有对应的memory model库文件,有的老的制程可能是老的model(mbistarchitect吃的),可用通过tessentlibconverter转换成新的model,这样tessent就可以吃进入,后缀不是mdt。

网友(2023-09-27):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tessent要读入的库文件,.mdt和.tcelllib是一个东西吗?另外.memlib应该是找谁提供呢?

网友D(2024-08-15):
引用 网友C:
最好当然是直接和vendor要
如果自己弄可以用libcomp把verilog转成mdt

可以详细描述一下libcomp把verilog转成mdt的命令吗?谢谢

网友(2025-01-15):
引用 网友D:
可以详细描述一下libcomp把verilog转成mdt的命令吗?谢谢

你好,请问mdt文件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有了tcd,但是不知道read cell library要读哪个文件
另外,我有一个masis文件不知道是啥,请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