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 extract falied

楼主(2019-11-19):
使用cadence virtuoso veriloga 建立一個測試程式碼轉出SYMBOL 結果有錯誤
Veriloga extract falied   (te-4309): extract failed for cellview
幫忙求解~~

圖

网友A:
第8行写错了,n写成了n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8行写错了,n写成了nn

已更改 還是一樣

网友B:
点 view -> log file,看一下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 view -> log file,看一下提示。

已看 都是空的 才無解~~~

网友(2020-08-14):
关掉软件,重启下服务器就行了

网友C(2021-01-13):
楼主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解決搂 謝謝

网友(2021-02-20):
应该是把两行 parameter放大module之外

网友:
除了nn笔误,其它无错

网友(2021-05-07):
引用 楼主:
解決搂 謝謝

请问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1-07-20):
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08-29):
引用 楼主:
解決搂 謝謝

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11-01):
请问怎么解决的呢?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要带单位m?我写va从来不带单位的,它好像语法里面没法识别。

网友(2022-06-25):
解决了吗

网友(2023-04-12):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请问你解决了嘛

网友(2023-08-10):
所以解决办法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決搂 謝謝

所以怎么解决的,可以分享下吗,完善下这个帖子

网友(2023-09-15):
我遇到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是module名字写错了和电路对应不上。。。。这么推断这个error是由于代码写错导致的?仅供参考

网友(2024-02-22):
我遇到的这个问题,结果问题居然是档案路径上有invalid syntax. e.g. smic-xxnm(OA)/... 把路径上有非法的"-" 及"()"改掉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2024-07-10):
换virtuoso 版本为 ICADV

网友D(2025-04-25):
引用 楼主:
解決搂 謝謝

请问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25-06-12):
引用 网友D:
请问怎么解决的啊

请问你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求赐教

网友:
没办法生成symbol可能是因为语法错误,但是语法错误一般会有提示;如果确认没有语法错误,可以看一下library的名字有什么非法字符没,比如 .      这也可能会出现无法生成symbol的情况,把library重新copy把非法字符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