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th线用sl拉伸的时,格点由0.001变成了0.005,拉线总是对不齐。

楼主(2019-11-19):
版图的格点设置为0.001,其他快捷键均没有问题,但用s拉伸path线时格点就变成了0.005,导致path线总是对不齐,很难受,大佬们谁知道如何解决啊

网友A:
PDK原因,
解决方法:把线Shift+c切断然后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K原因,
解决方法:把线Shift+c切断然后移动

问题已解决,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