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验证问题

楼主(2019-11-19):
1. 单独对一个小模块进行DC综合,然后使用formality对比RTL以及对应的netlist,是可以对比通过的
2. 增加一些其他的模块,上述的小模块不做任何改动(该小模块作为工程中的一个子模块),经过DC综合以后,在使用formality对比RTL代码以及对应的netlsit,但是结果显示上述的那个原本可以验证通过的小模块中有三个信号比对不通过,

想问一下各位前辈,这个是什么问题?
因为单独对比那个小模块是可以通过的,说明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可是后续增加了其他的模块以后就不能通过了,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不通过的点 trace。罗脊椎是什么,。。。扥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通过的点 trace。罗脊椎是什么,。。。扥等

点开逻辑锥,显示不同的地方在于两个触发器上面,一个触发器的SD端是零,另外一个触发器的SD端是一,但是追溯到前面就会涉及特别多的电路了,感觉上是综合过程中做了哪些优化,导致触发器发生了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点开逻辑锥,显示不同的地方在于两个触发器上面,一个触发器的SD端是零,另外一个触发器的SD端是一,但是 ...

LEC 通常应该不比较 scan mode logic/scan path, 需要把 atpg_mode, scan_enable, scanin* 等都设置成 0, scanout 设置成 dont care/dont compare.
如果已经有这样的设置,LEC 依然比较 SD pin, 说明 functional mode 和 scan mode 混在一起了, 有可能是设计本身的问题, 如缺了一个 scan mux 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C 通常应该不比较 scan mode logic/scan path, 需要把 atpg_mode, scan_enable, scanin* 等都设置成 0 ...

为了避免SCAN带来的问题,我这一版的文件中没有SCAN,只是最原始的RTL代码(只有基本的IP功能,没有附加其他功能),但是结果仍然无法通过

网友C(2020-01-05):
综合过程中出现了跨module boundary的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综合过程中出现了跨module boundary的优化。

这个是什么意思?能麻烦给详细解释一下吗?

如果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应该怎么进一步解决呢?

还请大神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D:
带这种综合好的模块再综合的时候,一般会设dont touch,不然就会整体进行优化 导致你的子模块被改过了。
两种方法  1、按顺序吃两次的svf,一般可以过formal;2、综合的时候对子模块设dont touch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这种综合好的模块再综合的时候,一般会设dont touch,不然就会整体进行优化 导致你的子模块被改过了。
两 ...

好的,我按照您的建议试一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这种综合好的模块再综合的时候,一般会设dont touch,不然就会整体进行优化 导致你的子模块被改过了。
两 ...

你好,我按照您的建议,首先综合单独的子模块,然后对子模块进行formality比对,结果pass;
然后综合顶层模块,综合时直接读取子模块综合出来的网表文件以及顶层模块的RTL文件进行综合,之后在进行formality比对时,同时读入了子模块综合得到的svf文件和顶层模块综合得到的svf文件,但是仍然提示那个子模块比对不通过

能不能麻烦在请教一下,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或者是我哪里操作有问题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这种综合好的模块再综合的时候,一般会设dont touch,不然就会整体进行优化 导致你的子模块被改过了。
两 ...

而且,我在formality中,连续读入两个svf文件(一个是那个子模块综合时产生的svf文件,还有一个顶层综合得到的svf文件),但是感觉那个子模块的svf文件好像并没有起到作用,因此当比对不通过时报出的问题,与单独比对子模块的综合结果(是不加svf文件的时候)产生的问题是一样的,但是单独比较子模块,如果我加上svf文件,就可以通过了。
那是不是也就说明了,在读取两个svf文件时,那个子模块的svf文件可能没有起到作用?

网友E:
子模块的svf不需要吃吧?另外,建议先抽取子模块的boundary file,吃boundary先比子模块,再整体比

网友D(2020-02-26):
引用 楼主:
而且,我在formality中,连续读入两个svf文件(一个是那个子模块综合时产生的svf文件,还有一个顶层综合得 ...

不知道你的吃svf顺序如何,要跟综合顺序一样,先子模块然后顶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的吃svf顺序如何,要跟综合顺序一样,先子模块然后顶层

我平时在GUI界面中操作的,是同时选择了多个svf文件,这样会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子模块的svf不需要吃吧?另外,建议先抽取子模块的boundary file,吃boundary先比子模块,再整体比 ...

你所指的boundary file是指什么文件?在哪个步骤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