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两点调制的一些概念的疑惑

楼主(2019-11-19):
请问各位大神,有人知道cadence rflib中的gfsk是如何仿真的吗?其中的frame time/frame size就是所谓的数据率吗?为何这个值改变最后输出的 i q 支路的幅度也随之改变呢?当gfsk的输出数字码控制sdm时,产生的最大频偏应是A*fref,A是分频比的最大改变量,对于gfsk调制而言,最大频偏应是index*fm,index是调制指数,fm是调制的频率,我疑惑的是,这两个公式在两点调制的时候是如何统一的?SDM的调制输入和GFSK的数据输出是如何对接的?感谢各位,初次接触两点调制,许多不懂的。

楼主:
顶一下,求解~

网友A:
rfLib中的gfsk是给IQ调制用的,两点调制走的是极化调制,所以这个模块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Lib中的gfsk是给IQ调制用的,两点调制走的是极化调制,所以这个模块不适合。 ...

谢谢您,所以说数据只需要经一个高斯滤波器就可以连接到SDM的输入了。还有个问题,那就是数据率和环路带宽的关系,书上都说如果单用divider闭环调制,数据率会受环路带宽影响,那一般环路带宽大于多少的数据率就可以接受了呢?这个关系是怎么推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所以说数据只需要经一个高斯滤波器就可以连接到SDM的输入了。还有个问题,那就是数据率和环路带 ...

数据率和环路带宽的关系

在PLL中,从SDM的输入到VCO的输出频率是一个低通传函,3dB带宽与环路带宽和相位裕度相关,所以过高频的信号会被传函抑制,造成相位误差。
因此才要在VCO前面再加一个点,因为从这个点到输出频率是一个高通传函,二者可以互补形成全通。

网友B(2021-07-27):
您好  你知道两点调制架构中两个调制路径的增益是如何实现匹配的吗?

网友(2022-02-27):
引用 网友B:
您好  你知道两点调制架构中两个调制路径的增益是如何实现匹配的吗?

这个需要做校准,有很多方法,但是论文中讲的比较模糊,我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做的校准方案,设计了一个检测电路,将LPF上的信号变化趋势检测并放大,整形成数字01信号,和调制器输出的原始调制01bit做比较。先校准两条路径的延时误差,然后再校准增益误差,理想情况下,校准完成后,开启2点调制后,环路滤波器的控制电压不会有变化,输出的信号频率完全跟随高通路径上的调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