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环形振荡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9-11-19):
这个是我使用环形振荡器的结构。电压使用的是LDO输出的电压,电阻设置的比较大,目标频率是200MHz。当我进行工艺角仿真时发现,频率的波动大约从150MHz到250MHz之间波动,我尝试修改了一些参数后,发现波动还是很大。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方面调试的经验或者可以补偿工艺角的方法呢?

网友A:
通常都是加校准电路

网友B:
加入trim option?

网友C:
自适应控制LDO输出电压,以便在整个过程中保持相同的逆变器监视电流。

网友D:
你首先要确定variation来源,一般R和C的cornervariation都有±10~20%,加起来20%的偏差也算正常了。
如果想要精确频率,校准电路少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都是加校准电路

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入trim option?

上一次加trim option了,这次的话想做的比上次准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适应控制LDO输出电压,以便在整个过程中保持相同的逆变器监视电流。

非常感谢,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首先要确定variation来源,一般R和C的cornervariation都有±10~20%,加起来20%的偏差也算正常了。
如果想 ...

原来如此,受益匪浅,感谢。

网友E(2022-01-11):
楼主,能不能介绍一篇关于图中的文章呀,想了解一下,或者讲一下这种vco的名字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不能介绍一篇关于图中的文章呀,想了解一下,或者讲一下这种vco的名字叫什么?
...

这个其实就是LDO给OSC供电,应该不属于VCO。

网友F(2023-01-30):
请问下这种振荡器的 频率计算公式 是不是 2*(N(反相器个数)*Td)?

网友(2023-06-09):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这种振荡器的 频率计算公式 是不是 2*(N(反相器个数)*Td)?

是的,拉扎维书上有介绍。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