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 开关稳压器LMR62421XSD和NCV7240DPR2G负载驱动器

楼主(2019-11-19):
开关稳压器LMR62421XSD和NCV7240DPR2G负载驱动器:

产品参数:

一,开关稳压器LMR62421XSD:

1,规格:
功能        升压,升压/降压
输出配置        正
拓扑        升压,SEPIC
输出类型        可调式
输出数        1
电压 - 输入(最小值)        2.7V
电压 - 输入(最大值)        5.5V
电压 - 输出(最小值/固定)        2.7V
电压 - 输出(最大值)        24V
电流 - 输出        2.1A(开关)
频率 - 开关        1.6MHz
同步整流器        无
工作温度        -40°C ~ 125°C (TJ)
安装类型        表面贴装型
封装/外壳        6-WDFN 裸露焊盘
供应商器件封装        6-WSON(3x3)

2,特点说明:
输入电压范围为2.7V至5.5V
输出电压高达24V
开关电流高达2.1A
1.6 MHz开关频率
低关断Iq,80 nA
逐周期限流
内部补偿
内部软启动

3,性能优势:
极易使用
微小的整体解决方案降低了系统成本

4,应用范围:
从3.3V,5V电源轨进行升压/ SEPIC转换
空间受限的应用
嵌入式系统
液晶显示器
LED应用

二,NCV7240DPR2G负载驱动器:

1,规格:
开关类型        通用
输出数        8
比率 - 输入:输出        1:8
输出配置        低端
输出类型        N 通道
接口        SPI
电压 - 负载        3.3V,5V
电流 - 输出(最大值)        600mA
导通电阻(典型值)        1.5 欧姆
故障保护        开路负载检测,超温
工作温度        -40°C ~ 150°C(TJ)
封装/外壳        24-SSOP(0.154",3.90mm 宽)
供应商器件封装        24-SSOP

2,特征:
600 mA低侧驱动器
16位SPI控制
帧错误检测(8位)
菊花链功能
并行输入引脚,用于PWM操作
上电而没有开路检测有效(用于LED应用)
休眠和待机模式下的低静态电流
兼容3.3 V和5 V的数字输入电源范围
故障报告
开路负载检测(可选)
超载
过温
上电复位(VDD,VDDA)
SSOP-24封装(内部熔断引线)
汽车和其他需要特殊站点和控制更改要求的应用的NCV前缀
这些是无铅设备

3,应用领域:
汽车车身控制单元
汽车发动机控制单元
继电器驱动
LED驱动
步进电机驱动器

以上型号由星际金华长期原装现货供应,更多产品详情,请咨询洽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