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e power IO问题

楼主(2019-11-19):
数字芯片里给core供电的IO的作用是什么呢?
以40nm工艺为例,芯片外面在pcb上提供的电压就是1.1v,
芯片内部core电压也是1.1v , IO没有转换电压的作用.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给core( 1.1v)供电的IO 还需要2.5v/3.3v的供电电压呢?
给core 供电的IO是不是完全可以省掉呢?

网友A:
你总得有个供电的IO吧,不然你怎么接PAD出去接供电的引脚

网友B:
1 引脚对PAD是一对多的关系,power io的排列的数量和位置更有利于core的IR
2 POWER IO 有特殊的结构利于ESD
3 bouding线的要求,打线要在IO出的window上,不能直连

网友:
ESD 阿哥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引脚对PAD是一对多的关系,power io的排列的数量和位置更有利于core的IR
2 POWER IO 有特殊的结构利于ESD ...

好的,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总得有个供电的IO吧,不然你怎么接PAD出去接供电的引脚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