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转换工艺symbol端口不一致导致连线错位

楼主(2019-11-19):
两个工艺之间进行转换,两个工艺的symbol的B端口位置不一样,导致所有连接B端的连线都对不上,有没有大神知道如何用skill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用脚本应该没办法实现,当然,我的skill水平还很低,暂时想不到用什么方法。如果你说的symbol是指的mos等等器件的,那么这个symbol是不可更改的。只能考虑修改拉线。拉线的不确定性,skill也没办法。skill适合哪种重复多次操作,或者很多目标做相同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