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直流消除回路不起作用

楼主(2019-11-19):
用运放做了个反馈回路消除输入信号直流分量

运放经仿真工作正常,有50dB增益
未接反馈回路的原电路也工作正常

反馈回路的原理是
运放正接参考电平VREF(输入直流电流是0mA时的Vc)
运放负接电路c点,实时检测Vc电压
输入信号直流分量IDC增大会导致Vc降低
反应在运放输出端为VCTR升高,从而使MOS管输出电流增大消除输入信号直流分量

我理解的大概是这个样子,但反馈回路接上后不起作用,原电路性能也没受影响

我有个疑问是,当VREF=Vc时,运放设置的输出电压是足够MOS工作在饱和区
也就是说,输入信号就算没有直流分量IDC,MOS管也能输出一直流量,这是不是有点问题?
所以我在这个帖子里求助http://bbs.eetop.cn/thread-869854-1-1.html,看有没有所描述满足要求的运放

但通过设置运放VREF=Vc时的输出电压足够小,回路还是不起作用~

所以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呢,希望懂的大佬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当Vc = Vo时,Vctr = 0。 当Vctr = 0时,n-ch关闭。 因此,控制回路中断(无控制)。 如果Vctrl接近n-ch的阈值,则n-ch将是一个可变电阻器,电路将按预期工作(在Vctr的工作范围内应始终导通)。 因此,将Vc调低一点(抵消它),以便当Vc = Vo高于Vctrl时足够高,以使n-ch导通(还要确保| Vc-Vo |的极端情况下,n-ch始终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Vc = Vo时,Vctr = 0。 当Vctr = 0时,n-ch关闭。 因此,控制回路中断(无控制)。 如果Vctrl接近n-ch ...

您的意思是
让nfet始终保持导通就可以了么?

我将运放参考的电压VREF设置为Vc的最大值
也就是说输入信号直流分量从0开始增大的时候,Vc会下降,Vctr会从Vref=Vc时运放设定的输出值上升
设定Vref=Vc时运放输出电压足够nfet导通
那应该就能保证nfet一直时导通的

但从仿真结果来看还是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Vc = Vo时,Vctr = 0。 当Vctr = 0时,n-ch关闭。 因此,控制回路中断(无控制)。 如果Vctrl接近n-ch ...

发现好像是这样的反馈结构不能用在共基结构做输入级的
换做共射级输入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好像是这样的反馈结构不能用在共基结构做输入级的
换做共射级输入就没问题了。。。
...

what do you mean
Is nfet always online?

Yes, it must always be active in the balance control loop, otherwise it will not be possible at all.

The op amp has no feedback and can therefore be used as a comparator. When the open loop gain is high, the op amp output will fly between the two power rails. Try placing the FB resistor and the gain should be low enough to make the system stable and perform well. The high gain makes it uncontrollable and uns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