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关键字ref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9-11-19):
求大神指导,当function传输参数为ref的时候,有什么办法让ref后面的其他变量不是ref类型的吗?
exp:void function collect_data(bit [31:0] addr,bit [63:0] dat,bit flag = 1),其中的flag也是ref的,故不能使用缺省参数的形式。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重新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定义。

请问怎么重新定义,能举个例子吗?谢谢

网友A:
void function collect_data(ref bit [31:0] addr,bit [63:0] dat, input bit flag =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function collect_data(ref bit [31:0] addr,bit [63:0] dat, input bit flag = 1)

明白了,谢谢,为什么没在参考手册看到这个呢

网友:
语法书上应该会说后面没有明显定义的信号,其属性跟随前一个有明确定义的信号。

网友:
这个问题好,跟着学习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