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Error with missing connection. 请高手解决!

楼主(2019-11-20):
用calibre 跑LVS的时候得到了系统关于missing connection的报错。Source netlist 的图会显示一些元器件没有连接上但是Layout netlist是已经连接上的,而且schematic上也是连接上的。 请教各位大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missing connection

missing connection

source netlist

source netlist

layout netlist

layout netlist

网友:
你这个显示net name为  VSS!  VDD!,而不是正常的VDD,VSS ,你电路提出的网表里面应该有global vss! vdd!删掉应该可以,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VIRTUAL CONNECT COLON YES打开试试

网友A(2020-10-19):
引用 网友B:
把VIRTUAL CONNECT COLON YES打开试试

可以帮我看看我这个MISS CONNECTION的问题出现在哪吗?谢谢大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帮我看看我这个MISS CONNECTION的问题出现在哪吗?谢谢大佬!

先把 port 的问题解决!要不你没有打上,要不就是layer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帮我看看我这个MISS CONNECTION的问题出现在哪吗?谢谢大佬!

可以在calibrelvs图形界面 LVS options--Supply--ignore port 然后run一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 port 的问题解决!要不你没有打上,要不就是layer不对

这个回答最实在,先把port搞了,再搞net,那个net20和一根线都短接了也没改。一般instance不匹配都是net没连对或者dummy器件没更新到schematic里面。

网友:
很多时候不要觉得是软件问题,因为很有可能AB端接反了不报net就报instance的问题,还有就是先解决port端口问题,再解决普通net的问题,最后查电源地。

网友(2020-12-13):
引用 网友A:
可以帮我看看我这个MISS CONNECTION的问题出现在哪吗?谢谢大佬!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E(2021-04-06):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最后找到原因是lvs的规则里面的 #DEFINE CASE_SENSITIVITY 项的值为 FALSE ,就是不区分线的名字的大小写,改为true后,calibre就能识别导入的网表文件的线的大小写。lvs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F(2021-07-16):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最后找到原因是lvs的规则里面的 #DEFINE CASE_SENSITIVITY 项的值为 FALSE ,就是不 ...

你好,这样能解决吗?

网友:
解决了吗,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这样能解决吗?

可以的。或者是在dc中加上define_name_rules name_rule -allowed {a-z A-Z 0-9 _} -max_length 255 -type   cell之类的命令。
你要去查一下。我记得很容易就查到了。

网友(2021-10-14):
请教大佬,这个LVS错误是什么问题,找了好久就是没找到原因

网友(2021-12-04):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calibrelvs图形界面 LVS options--Supply--ignore port 然后run一下试试看

大佬你好,我也是出现了Miss connection的问题,ignore ports之后还是和原来有一样的错误,请问要怎么解决呢  78V1D(66T)M76{6I{98UN5D.png

网友(点评):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3-03-06):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最后找到原因是lvs的规则里面的 #DEFINE CASE_SENSITIVITY 项的值为 FALSE ,就是不 ...

学习了。

网友(2024-06-21):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最后找到原因是lvs的规则里面的 #DEFINE CASE_SENSITIVITY 项的值为 FALSE ,就是不 ...

怎么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