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导出EDIF问题求助

楼主(2019-11-20):
软件环境:IC616
导出对象:一个反相器
背景:一个反相器电路(在IC616中新建的电路),所含器件均为IC61中的analogLib里拷贝过来,且库内自包含,cds.lib里只有一个库,就是反相器所在的库。
环境设置均为IC616正确设置,source配置文件后,用过env查看配置后的环境变量,均已正确设置。
问题:对这个反相器进行EDIF200导出,最简单的配置,只填了运行路径/库名/cell名/view名,执行edifout后出现错误,提示我在cdb数据上进行OA的操作,而这些cdb数据包括了我电脑上IC5141目录下的samples/analogLib/functional/ahdlLib等基础库,但是我启动IC616的路径下cds.lib只定义了反相器所在的库,连基础库都没添加进去(添加IC616的基础库进去也是同样效果)
请教各位是否有猜想能导致这种情况的可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