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启动电路的分析,依旧还在求助区。

楼主(2019-11-20):
关于带隙基准启动电路的分析。

请问这个电路的启动电路怎么工作的?

请问这个电路的启动电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启动前,MP1不导通,MP3 gate被MN1拉低并导通,于是C0电压开始上升,MN2/MN3都导通了,电路启动完毕。
启动后,MP1导通,MP3 gate拉高不导通,C0电压保持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前,MP1不导通,MP3 gate被MN1拉低并导通,于是C0电压开始上升,MN2/MN3都导通了,电路启动完毕。
启动 ...

厉害了,请问您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前,MP1不导通,MP3 gate被MN1拉低并导通,于是C0电压开始上升,MN2/MN3都导通了,电路启动完毕。
启动 ...

请问具体的设计时的宽长比,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的设计时的宽长比,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电路正常工作MP1会有静态电流,为了减小电流,这个管子需要较小的宽长比,甚至用倒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正常工作MP1会有静态电流,为了减小电流,这个管子需要较小的宽长比,甚至用倒比。
...

您好!1.MN1也是用很多个二极管连接的,MP2也是用几个MOS管串联的,MP3如图所示。请问这样和单个MOS管有什么区别吗?在length上。另,M和Finger的区别。
2.请问限流电阻的作用是什么作用呢?

限流电阻

限流电阻

网友B:
mn1-分压,mp2/3-倒比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mn1-分压,mp2/3-倒比管

请问限流电阻是干嘛的?现在想不到。

网友C:
启动电路不属于正常工作的电路,只是在启动的时候工作。因此希望启动电路电流尽量的小
限流电阻就是负责控制电流的了

多想想,不要张嘴就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电路不属于正常工作的电路,只是在启动的时候工作。因此希望启动电路电流尽量的小
限流电阻就是负责控 ...

谢谢;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电路不属于正常工作的电路,只是在启动的时候工作。因此希望启动电路电流尽量的小
限流电阻就是负责控 ...

在上电前后,能具体分析一下限流电路的工作原理吗?有点搞不清楚。以及它的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电路不属于正常工作的电路,只是在启动的时候工作。因此希望启动电路电流尽量的小
限流电阻就是负责控 ...

请问启动电路的设计有什么规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