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设计一个高速level shift有哪些注意点呢

楼主(2019-11-20):
想设计一个翻转比较快的2级level shift,有哪些注意点呢?最好duty也好一些

网友A:
Hi-speed  是到多快?  电压差多少  ..一般 level_shift如果高压   还要考虑 ESD 产生的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speed  是到多快?  电压差多少  ..一般 level_shift如果高压   还要考虑 ESD 产生的问题  ,

...

目标是1GHz,测试芯片,不用考虑ESD,电压从core到2倍IO电压,0.75 到 3.6

网友B:
搜integrating level shifter .看样子你工艺不差,1g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integrating level shifter .看样子你工艺不差,1g很轻松

像我这种2级的也很容易嘛~我搜到的都是一级的,最多也就搜到1ns也就是1Ghz的。

网友(2020-01-01):
引用 网友B:
搜integrating level shifter .看样子你工艺不差,1g很轻松

请问有啥参考吗?小弟最近也搞遇到相似的问题

网友(2020-09-12):
请问什么是 level shift啊 是pbuf么

网友A:
Level-shift 电平转换, 通常低压转高压
1.8 -> 5v or  3.3 -> 10v~40v .  36 -> 700v
不够楼主说 1Ghz  好快.  一般 level shift 转换上面 pmos 会花时间
还有种 电流转换 level-shift UHV, 靠耐 500~700vLDmos , current 方式 level shift .

网友C(2022-07-12):
引用 网友A:
Level-shift 电平转换, 通常低压转高压 1.8 -> 5v or  3.3 -> 10v~40v .  36 -> 700v
不够楼主说 1Ghz   ...

求助,兄弟有比较快,功耗低的5V转40V的level shifter结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求助,兄弟有比较快,功耗低的5V转40V的level shifter结构吗,

你要多快?

40v 高压 不会太快吧
还有 就一般来说会耗电 .
5v-> 40v Level-Shift  不外
1.     pmos cross-couple , 但pmos  一般 L 会拉长, 下面nmos  W/L 的 W 会很大 加快速度
2.     pmos 部分 串上电阻
3.     pmos 串电阻那改串pmos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多快?
40v 高压 不会太快吧  还有 快 就一般来说会耗电 .   5v-> 40v Level-Shift  不外 1.     pm ...

5ns以内吧,也不是要求特别快那种

pmos换成上拉电阻的话,太耗电了,不知道有没有好的结构,速度快,功耗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