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设计

楼主(2019-11-20):
求教:
       普通比较器是,输入两端电压不同时即翻转。 如何设计一个比较器,使两端输入差为某电压(比如两端压差为0.9V)时翻转?
        谢谢!!

网友:
把某个输入位移0.9v

网友:
输入端两个差分对,一个差分对连输入,一个差分对连参考电压
和DDA差不多

网友:
以上两个帖子是正确的。 在输入端引入一个偏移量(如示例中的0.9V)。

网友(2020-04-27):
刚好在看一篇论文,里面使用了你提到的这种方法。
【Low Power LDO with Fast Load Transient Response Based on Quick Response Circuit】Socheat 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