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如何在启动virtuoso的时候自动加载calibre 的一些设置

楼主(2019-11-20):
        请教一下论坛的大神,本人在IC617中用calibre做验证,但是发现在用PEX提取寄生参数的时候,每次重启virtuoso之后,都需要重新对“calibre view setup”进行设置,如附件的图片所示,需要设定“cellmap file" 以及”reset properties“的一些设定。
      求大神指教一下如何使virtuoso启动之后自动加载某个设置使”calibre view setup“的设定能满足指定的需求(猜测应该是通过skill脚本实现,但是本人不会写,如果有大神简单指点一下也可以),谢谢!

calibre_view_setup

calibre_view_setup

楼主:
通过网上搜索相关资料找到解决方法,如下:

mgc_eview_globals->cellMapFile = "/Project/calview.cellmap"
mgc_eview_globals->extViewType  = "schematic"
mgc_eview_globals->resetPropertyNames = "m=1 fingers=1 segments=1"

在.cdsinit文件中增加以上语句即可在virtuoso启动时自动加载相应的设置。

网友A(2021-04-07):
引用 楼主:
通过网上搜索相关资料找到解决方法,如下:

mgc_eview_globals->cellMapFile = "/Project/calview.cellmap ...

我想
mgc_eview_globals->cellMapFile = "/Project/calview.cellmap"
mgc_eview_globals->extViewType  = "schematic"
mgc_eview_globals->resetPropertyNames = "m=1 fingers=1 segments=1"
这几个文件名字我知道在calibre view setup里面有对应的,但是我很好奇,这几个名字是从哪里定义的呢?通过.cdsinit 可以使变量生效,但是这几个名字应该不是随便写的,例如calibre view setup中是这样的“Cellmap File”,如果将其替换成mgc_eview_globals->Cellmap File = "/Project/calview.cellmap"  这个是不工作的,所以  我其实想问的是这些变量名是从哪里能够看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
mgc_eview_globals->cellMapFile = "/Project/calview.cellmap"
mgc_eview_globals->extViewType ...

这个应该在manual中应该能查到吧,我当时是直接在网上搜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
mgc_eview_globals->cellMapFile = "/Project/calview.cellmap"
mgc_eview_globals->extViewType ...

这个在calibre文件中可以找到 ,我的理解是calibre把自己功能和SKILL语言关联了一下然后等后续交互的时候就可以在virtuoso直接调用了

网友C(2021-12-17):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calibre文件中可以找到 ,我的理解是calibre把自己功能和SKILL语言关联了一下然后等后续交互的时候 ...

请问在calibre哪些文件中可以找到?我想设置其他的参数,谢谢!!

网友D(2023-04-22):
引用 网友C:
请问在calibre哪些文件中可以找到?我想设置其他的参数,谢谢!!

在 Calibre Interactive User's Manunal里面有

网友(2024-10-26):
引用 网友D:
在 Calibre Interactive User's Manunal里面有

Calibre安装目录下docs_cal_***/docs/pdfdocs/calbr_inter_user.pdf

网友(2025-09-29):
请问这个reset properties中的设置内容都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