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mcu控制外围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9-11-20):
求大神指点:现在做mcu控制dma的系统仿真,但是我用C语言写的固件要怎么去调用平台的case来进行测试呢?目前想到的办法就是写一个无关的寄存器,然后平台去检测这个寄存器做后续处理,当平台处理完了,写处理完的标志,固件再不断检测这个寄存器,然后进行后续操作。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对的,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可以的,也可以找个平时不用中断用平台去配置拉起来,MCU配置拉下去来实现交互。这样可以不用while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