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rom加入observe points,coverage降低了

楼主(2019-11-20):
sram/rom的output加了control points后,coverage有提升,但是input上加入observe points后,coverage反而降低了,不理解

网友A(2019-12-23):
看coverage 报告,会告诉你哪些有覆盖,哪些没有覆盖到

网友:
可以报下memory周边的fault状态,看看加了observe之后有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coverage 报告,会告诉你哪些有覆盖,哪些没有覆盖到

请问如何看具体那些地方没有cover到,dft_drc -coverage_estimate只能看到一个总的cover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