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ed登录linux服务器求助

楼主(2019-11-20):
使用windows下的exceed登录linux服务器,反馈The maximum number of users has already been reached.。请教高人帮忙指点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问题截图

问题截图

网友:
不论 VNC  或其它  LINUX 桌面  开远程 . 如果有限制多少人连
超过就会如此
如果 EXCEED    LICENSE
超过 也是说  太多人
有些 linux port 会限  不希望太多人同时连..有限制多少人连

网友:
一方面是2楼的说法,另一方面是不是有死进程没有被杀掉,导致达到连接上限。

网友:
exceed是商业软件,一般有许可限制的。
要么您用vnc类的,免费工具去连,或者可以用第三方的b/s架构的,用网页方式去连,都可以的,如附图所示。

登录界面

登录界面

应用软件画面

应用软件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