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V产生约束的问题

楼主(2019-11-20):
目前遇到这样一个约束:两个动态数组A[],B[],A.size == B.size;他们构成链表,A中的是数据,B中的是索引,B中FF表示结束。例如
序号      A            B
  0        0x11       3
  1        0x22       4
  2        0x33       FF
  3        0x44       1
  4        0x55       2
给出起始索引0,将会依次找出数据 11,44,22,55,33 正常的是这样的,但不知道怎么来做约束,因为大概想了一下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序号      A            B
  0        0x11       3
  1        0x22       4
  2        0x33       FF
  3        0x44       2
  4        0x55       1
这样的话,给起始索引0:数据流将是:11,44,22,55,22,55,22,55,22......这样就会进入死循环,将会进入死循环,不知道要怎么写约束避免这个问题。
请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n\n思路对错自己判断:
typedef struct node {
                         int data;
                         int cur_ptr;
                         int next_ptr;
                         } node_t;

    node_t A[];
    int B[];

    constraint c_s {

           foreach(A[k]) {
           A[k].cur_ptr == k++;
           A[k].next_ptr == B[k];
          }
        foreach(A[k])
                       foreach(A[j])
                          k != j -> { A[k].next_ptr != A[j].cur_ptr;  A[j].next_ptr != A[k].cur_ptr;}
}

B其他数字约束自己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n\n思路对错自己判断:
typedef struct node {
       ...

这个约束好像还是有点问题,会约束失败。因为在
foreach(A[k])
                       foreach(A[j])
                          k != j -> { A[k].next_ptr != A[j].cur_ptr;  A[j].next_ptr != A[k].cur_ptr;}
对任意一个A的next_ptr都不能与其他A的cur_ptr相等,那就只能与字节的cur_ptr相等,而我之前约束了不允许出现A[k].next_ptr == A[k].cur_ptr,故约束会失败。我改了一下:
foreach(A[k])

                       foreach(A[j])

                          A[k].next_ptr ==  A[j].cur_ptr -> { A[j].next_ptr != A[k].cur_ptr;}

这样好像就可以了。
但是这样的话,如果B中的索引有重复将会出现:
序号      A       B
  0       0xaa    2
  1       0xbb    3
  2       0xcc    1
  3       0xdd    2
还是会出现循环在里面,所以就直接放弃B中有重复数据的想法,直接使用 unique {B};使的数据不重复。
最后,谢谢您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约束好像还是有点问题,会约束失败。因为在
foreach(A[k])
                       forea ...

foreach(A[k])
                       foreach(A[j])
                          k != j -> { A[k].next_ptr == A[j].cur_ptr -> A[j].next_ptr != A[k].cur_ptr;}

B约束下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约束好像还是有点问题,会约束失败。因为在
foreach(A[k])
                       forea ...

大概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