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使用ADS很卡怎么解决?

楼主(2019-11-20):
服务器是REHL系统,上面装了ADS2015,运行EM仿真倒是很快,但修改原理图和版图非常卡顿。请问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法?不想用FTP导来导去。十分感谢!

网友:
显卡驱动装了吗?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服务器一般图形处理能力就是很差,一般就配一个集成的显卡

网友:
不要说你用的还是百M交换机

网友(2021-09-15):
想问一下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