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器件参数显示不全/CDF问题

楼主(2019-11-20):
如图,ananloglib里的port器件不显示参数,vdc器件显示不全。求解

网友:
重启试一试了?

网友:
我也偶尔会遇到打开schematic中某个mos属性栏连基本的width/length都不显示,这个时候其他所有device的属性栏显示全部都是有问题的,未曾找到原因,问别人别人都没遇到过,反正重启virtuoso
势必是能解决的就没有再深究过了~~

网友(2021-10-25):
遇到同样的问题,重启好像也不行。

网友(2022-05-29):
同问,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5-03-18):
是虚拟机的问题吗

楼主:
好多年了。早已换上61版本的了,有时候61版本也会遇到,可以试着查一下引用的analog库引用的版本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