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1中怎样批量去掉layoutXL调用时自带的guardring

楼主(2019-11-21):
使用layoutXL调用的器件自带bottom tap,而 全选-Q-PARAMETER修改只能修改选中的第一个,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批量去掉

网友A:
可以在电路中去掉,在电路中设置比较方便,这样layout调出来,就没有TAP了。
layout可以批量只选中nmos或pmos,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电路中去掉,在电路中设置比较方便,这样layout调出来,就没有TAP了。
layout可以批量只选中nmos或pm ...

谢谢,使用了修改电路的方法已经解决了请问不同数值的p/nmos也可以批量选中么,怎样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使用了修改电路的方法已经解决了请问不同数值的p/nmos也可以批量选中么,怎样操作?
...

51好像不行,617可以批量修改nmos或pmos。

网友B:
请问cdf是指什么?,在哪里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cdf是指什么?,在哪里修改?

component description form。
建议help里搜一下看官方的文档

网友C:
q后勾选common再改

楼主(2019-12-25):
引用 网友C:
q后勾选common再改

抱歉没有表达好 我是想在XL里直接能调用不带tap的器件 而不是调用完再去修

网友(2020-02-24):
引用 楼主:
抱歉没有表达好 我是想在XL里直接能调用不带tap的器件 而不是调用完再去修
...

电路里改最直接

网友:
Q里面有common选项,勾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