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避免reset阶段的时序检查?

楼主(2019-11-21):
后仿过程中,常发现在reset阶段的timing violation, 如何做到在reset阶段不做timing check呢?

网友:
reset阶段应该都没有信号才对,怎么会出violation呢?
你是做的full chip后仿,还是block  level的后仿?

网友:
可以通过$disable_warning("timing")来关闭violatoin的打印信息,只有IES支持。
也可以在tcl文件中加入tcheck语句来关闭:
tcheck {harness} all -msg -disable -r
打开的话,把disable改为enable即可,{}里面是需要控制的层次。

网友(2019-12-21):
reset阶段如果出现因为时序检查而导致的不定态传递仿真无法进行,一般都是在此阶段force,然后release,这是最实用,也用的最多百试不爽的通用方法。在后仿,特别是por阶段,usb,pll等ip输出不定态都是这么处理。